【求助】LCD显示抖动,怎样解决

楼主:
LCD显示的数字,显示的内容都没问题,但数字出现抖动,抖动的频率较低,大概每秒钟5次左右,请教各位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
看看是不是你接地的问题。。。。

你看一下你的LCD液晶屏外壳的金属是不是和它的供电电压的地联接好了的。问题可能就在这上面。

网友:
我用的LCD就是裸片,没有外壳的,在实验板上不明显,在自己的产品上就很明显了

网友:
那你使用的晶体外壳有没有接地,我以前遇到过此情况,但不是很清楚和你是不是一样的原因,当时我将晶体外壳接地就好了,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
是不是写入频率太高了.试着在后面加个延时

网友:
修改一下LCD刷新频率看看

网友:
楼上两位的,基本无问题,我都是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