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用IAR软件仿真单步运行程序时怎样才能使它不跳入中断?

楼主:
请教,在用IAR软件单步运行程序时怎样才能使它不跳入中断?

网友:
中断有没有使能?设置是否正确。
在中断程序中设个断点 ,看看能不能跑进去?

网友:
正常情况下,是要跑到中断程序里去的而且回一直留在其中,现在是我不想进入中断该怎么办

网友:
加调试标志,调试期间不进中断(或者关闭中断,或者disa××e触发中断的条件)

网友:
能不能通过软件设置,而使他不进入中断?

网友:
emulator----->GIE on/off  试试

网友:
有时行,有时又不行

网友:
不想让它进入中断的地方,清除所有中断标志啊,然后禁止全局中断啊!

网友:
单步的时候,在断点之前清中断,禁止中断,然后断点,开始单步运行!

网友:
其实这是一个调试技巧问题,综合使用“断点设置”、“运行到光标处”、两种单步运行(Step Over/Step Statement)以及“Setp Into”和“Step Out”等调试工具,再结合一些临时设置的调试标志等手段,许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的。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在软件中应该有个什么中断设置,能够通过设置它,从而限制不进入中断,并且中断能够正常运行.

网友:
引用:

我觉得是不是在软件中应该有个什么中断设置,能够通过设置它,从而限制不进入中断,并且中断能够正常运行.
应该没有这种设置。因为中断程序只能通过中断向量进入,而不象函数或子程序在其它地方可以任意调用。
你既然禁止了中断,对应的中断程序也就不能运行了。

网友:
问题就是出在,而我又要用到中断产生的数据,可是又不想在单不运行的时候频繁的进入中断,假如我把中断屏蔽掉,那样我也就失去了调试的意义了

网友:
引用:

问题就是出在,而我又要用到中断产生的数据,可是又不想在单不运行的时候频繁的进入中断,假如我把中断屏蔽掉,那样我也就失去了调试的意义了
这完全可以做到啊。只要在程序中(不是中断程序里)需要观察结果的地方设置断点,全速运行程序,等到程序在断点处停下来后,在调试变量窗口中观察相关变量数据是否符合要求后再全速运行,如此周而复始而已。当这个断点处的(中间)结果与设计要求相符达到目的后,清除该断点,又在其它地方如法炮制,直到整个程序都调试完成达到设计目的为止。

这还是一个调试技巧问题,比如对程序中的分支选择,分支条件来源于中断程序的结果,你可以在可能涉及到的每个分支体中的某个适当语句上均设置断点,全速运行程序,看最后程序中断在哪个分支体中,从而间接检查中断程序是否正确。

对于程序中有高频率的中断,一般不使用单步运行调试,多采用“运行到光标处”进行调试或采用上述方法进行调试的。若必须要单步运行还可以使用“Step Statement”单步方式,一般是可以避免进入不必要的中断中去。你不妨试试。

网友:
我就是因为用“运行到光标处”,可是它还是会进到中断程序中去,郁闷,设置断点的方式我还没有用过,可是试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