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信息存储器和主存储器都存放的什么东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我也不是太懂,期盼高手近来指点迷津!

网友:
信息FALSH区与主FLASH区,都可以用来存贮程序,也都可以用来存储数据,“信息存储”嘛!
但是区别还是有的,比如:
1、不论ROM配置多大,但是信息存储区的地址空间是固定的
2、信息存储区的FLASH段比主存储区的FLASH段要小
信息存储器也许还有其它特别之处,比较方便信息的写入(快速?较低电压?)和读取以及保存

网友:
引用:

信息FALSH区与主FLASH区,都可以用来存贮程序,也都可以用来存储数据,“信息存储”嘛!
但是区别还是有的,比如:
1、不论ROM配置多大,但是信息存储区的地址空间是固定的
2、信息存储区的FLASH段比主存储区的FLASH段要小
信息存储器也许还有其它特别之处,比较方便信息的写入(快速?较低电压?)和读取以及保存

老兄每贴必复啊,
顺便问一句,你的5万多资产什么时候给你兑现啊?

网友:
你改称偶为大叔!
看偶的签名××!

网友:
司马兄,偶的××是熊,正象你的××是麦迪。自称大叔,是因为偶比小熊要老,2004年滴!呵呵!

网友:
如果我在信息存储区存储很多的数据的,并且每个数据都有可能改变,请问我在写入一个数据来替换某个地址的数据,那么我擦除后是不是连其他的数据一起擦除了?

网友:
是的。
为了可靠起见,建议先将info SegA的数据复制到info SegB,然后再擦除info SegA并写入info SegA。

网友:
那要是写入20个不相干的数据,在只改变其中一个数据时,擦除段A之后要把所有的20个数据再重新写一遍不是要很麻烦吗?

网友:
急求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那要是写入20个不相干的数据,在只改变其中一个数据时,擦除段A之后要把所有的20个数据再重新写一遍不是要很麻烦吗?
为什么非得用那快flsah,如果你想当ram用是不行滴。flash擦写的寿命很有限

网友:
为了节省空间和元件
有人知道在写代码时如何让程序固定在一个地址空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