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进制代码的烧写问题

楼主(2006-04-26):
关于二进制代码的烧写问题
请问用JATG口能烧写进二进制代码吗?如果不能,需要烧写二进制的时候,需要用到哪几根线?或者有哪几根线需要单独引出来?
问题
二进制

网友A:
不管用什么东东,写到ROM中的程序代码都是二进制

网友B:
引用:
不管用什么东东,写到ROM中的程序代码都是二进制
偶的意思不是芯片内的二进制,偶是说不用源程序,而是烧写编译过的msp430.txt文件,用编程器的时候是否除了JATG不需要另外的引脚?感谢一楼、二楼!

网友C:
晕!
感谢你自己?

网友D:
编程和仿真都是用的通一个JTAG装置
最少需要TDO,TDI,TMS,TCK,GND当然也可能需要TEST,VCC,
spw 需要tdo,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