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晶振?? 示波器测不出波形????

楼主(2005-12-20):
【求助】 有关晶振?? 示波器测不出波形????
在msp430f149 只供电的的情况下,其晶振的两管脚输出电压约为 2.5v 1.9v
当焊入2m晶振时,用示波器观察,晶振两脚对地的电压是2.5v 1.9v ,晶振两脚间为50hz的方波,高低电平并不规则,这是怎么回事啊???
晶振
示波器

网友A:
50hz是电源的频率吧,可能是电源干扰
高频晶振是要单片机的DCO来起振的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好象也起振了,但是就是测不到波形,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最好选择IO输出 MCLK 测量频率。直接用示波器测量crystal管脚可能会有干扰,测量不准确

网友D(2006-04-27):
是啊,涨见识

网友E:
要用示波器测,最好用高阻档测(如×10、×100等档)

网友F:
注意是探头的选择,非数字示波器屏幕上的选择(屏幕上的档位只是为了使显示数值与测量数值单位相吻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