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F149中时钟的外接电容怎么选择啊

楼主(2006-03-20):
【求助】MSP430F149中时钟的外接电容怎么选择啊
选择XT1,外接的是2MHZ的晶体震荡器,不知道外接的电容是多少,也找不到相关说明的资料.
大家指点一下啊
电容
时钟
资料

网友A:
怎么具体选择这个型号啊?老大能不能给个资料参考一下啊?

网友B:
晶振外接工作电容的选择没有统一标准,要参照供应商提供的数据来作选择。

网友C:
15~22P一般就可以

网友D:
有列表
关于这个,好多书上有一个表,.详细的介绍了不同的晶振选用不同的电容.星期天跑一下书店,可以查到.

网友E:
具体用示波器看晶振波形正不正常,如果电容过大激励太大晶振很容易坏死。
波形越清晰越好。

网友F(2006-04-27):
是啊,涨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