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449驱动12位数字玻璃液晶,用手按住晶振就稳定显示,松开后显示几乎看不到

楼主:
F449驱动玻璃液晶片,用手按住晶振就稳定显示,松开后显示几乎看不到。

以下几种方法无效。
1.晶振接30pF电容。
2.晶振外壳接地。
3。在r03/r13/r23/r33接对地电容。
4。改变程序中的频率。

注:某次,发现在程序中修改FLL_CTL0 = XCAP18PF为FLL_CTL0 = XCAP0PF显示正常(略有些晃动)。
2.液晶片是从canon计算器中拆除下来的,其导电软线没有破坏,将线路板裁下来,用排线连接到我自己的线路板上。线比较密,焊接质量一般,在放大镜下观察,应该没有搭桥。

网友:
用32.768KHZ的晶振不要电容啊, 而且 R03/R13/R23/R33不是接电阻吗? 不需要电容的. 是不是你晶振有虚焊啊??

网友:
测试晶振有没有起振 可查看I/O第2功能ACLK输出或者SMCLK输出

网友:
引用:

测试晶振有没有起振 可查看I/O第2功能ACLK输出或者SMCLK输出
这个方法不错,顶一下!

网友:
r03/r13/r23/r33要接电阻阿……

还有楼主的12位液晶什么型号?有资料么?我正在找

网友:
问题是这样解决的!

问题是这样解决的。
1.将晶振焊接稳定。
2.将R03/R13/R23/R33阻值降为10K。

教训:1.液晶相关引脚一定要焊接稳定(决不能虚焊),用表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导通电阻应该就是0到几个欧姆,出现几百欧姆要查线。
2.厂家的资料不一定就是不能突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呀。!!!!

祝大家好运。

网友:
引用:

r03/r13/r23/r33要接电阻阿……

还有楼主的12位液晶什么型号?有资料么?我正在找
我现在的液晶是直接用12位计算器拆下来的液晶屏。这样就是调试麻烦,以后量产的时候再开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