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串口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5-05-26):
关于430串口中断的问题
本人初用430串口,有如下问题请教:
1. 不知在哪种情况下产生接收中断,书上也没明确说,是否接收到一个低电平就中断,我在实验时在P3.5加低电平没有中断产生;
2. 发送中断要做些什么事?因为写发送缓冲都是在其它非中断程序里写的。
谢谢各位!
其它
程序

网友A:
1接收中断 应该是在URXBuffer中接收道完整的一个char才将URX中断位置位,读取URxbuffer会自动将此中断标志复位
2发送中断一般不怎么用,反正我是不用的,用那个发送状态查询方式 检查发送是否完成,这个胡大可老师的书里有写的。
3我也刚碰430不久,不过建议你看看ti网站上的程序(一个压缩包,都是经典小程序,包括spi uart timer keyboard等)

网友B:
1、串口接收中断不会因一个电平变化而产生,而是接收到一个完整的数据(帧)才产生,及一个完整的数据帧必须有1个启动位,若干数据位(取决于你设置的数据长度)和1个停止位后才产生接收中断。
2、发送中断时,只要你把数据(字节)写入发送缓冲器TXBUFx中USART自动发送出去。当然,前提你得对USART进行初始化设置。
仔细看看书。

网友C:
主动发送;中断接受

网友D:
谢谢楼上各们的热心帮助,等板子的通讯部分焊好了我试试!

网友E(2006-05-01):
发送中断一般不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