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失效时该如何处理!

楼主:
如题:如果你的系统用外部晶振做为MCLK,在运行过程中,当遇到晶振失效(现场干扰等),一般来说430会启动DCO作为MCLK;这样带来的问题是:
1. 虽然这时系统还在运行,但很多东西都不正常了,如波特率,定时器等;
2. 中断时间长的服务程序可能永远都执行不完;

如果想让程序自己恢复正常的外部晶振,该如何处理呢!以下是我的思路,不知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大家不妨讨论一下。
interrupt [NMI_VECTOR] void XT2_OscFault(void)
{
uint16_t i;
while(IFG1 & OFIFG)
{
IFG1 &=~OFIFG; //clear OFIFG
i =200; while(i--); //delay for 5uS at least

IE1 |=OFIE; //ena××e oscfault interupt
while(IFG1 & OFIFG) ; //wait to reset

网友:
引用:

如题:如果你的系统用外部晶振做为MCLK,在运行过程中,当遇到晶振失效(现场干扰等),一般来说430会启动DCO作为MCLK;这样带来的问题是:
1. 虽然这时系统还在运行,但很多东西都不正常了,如波特率,定时器等;
2. 中断时间长的服务程序可能永远都执行不完;

如果想让程序自己恢复正常的外部晶振,该如何处理呢!以下是我的思路,不知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大家不妨讨论一下。
interrupt [NMI_VECTOR] void XT2_OscFault(void)
{
uint16_t i;
while(IFG1 & OFIFG)
{
IFG1 &=~OFIFG; //clear OFIFG
i =200; while(i--); //delay for 5uS at least

}

IE1 |=OFIE; //ena××e oscfault interupt
while(IFG1 & OFIFG) ; //wait to reset

}
interrupt [NMI_VECTOR] void XT2_OscFault(void)
{
uint16_t i;
while(IFG1 & OFIFG)
{
IFG1 &=~OFIFG; //clear OFIFG
IE1 |=OFIE; //ena××e oscfault interupt
i =200; while(i--); //delay for 5uS at least

}

// IE1 |=OFIE; //ena××e oscfault interupt
// while(IFG1 & OFIFG) ; //wait to reset

}

网友:
看来各位都是不做处理的吗?如果CPU死了,怎么自愈呢!

网友:
死了怎么还能活?

网友:
问个很菜的问题,那个DO{}WHILE();语句应该查到两个BCSCTL设置之间?

网友:
请教:那个等待起振的do{}while();语句应该夹在两个设置BCSCTL之间的位置???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有收获今天我看了你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