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结构体的问题

楼主:
在学习MSP430的过程中,我遇到下面这种的结构体定义与赋值,因为以前并未如此使用过结构体,大侠们能否帮我解释一下.这儿的DisTab[]是个DISTAB型的变量吗?如果是的话,这个数据的大小是多少啊?是不是按照类型将它们配成5对呢?
typedef struct
{
char* Addr;
int DisInfo;
} DISTAB;

const DISTAB DisTab[]=
{
(char*)EC_LMon1, DS_EC+Mem_E2PROM+DS_Num1,
(char*)L1MD_Pp0, DS_MD+Mem_E2PROM+DS_Num1,
(char*)His_PF, Mem_E2PROM+DS_PF+DS_Num1,
(char*)&Clk.Sec[0], Mem_RAM+DS_TIME,
(char*)&Clk.Day[0], Mem_RAM+DS_DATE,
};

网友:
是个数组含有五个元素,元素是DISTAB型结构的的常量大小应该是5*(1+2)吧

网友:
引用:

是个数组含有五个元素,元素是DISTAB型结构的的常量大小应该是5*(1+2)吧
5*(2+2)

网友:
请楼上指教为什么是2+2不是1+2呢,不是字符型指针吗

网友:
指针是一个地址,而不是数据,16位数据总线的指针都是16位的,不管它指向的数据是char还是int还是long还是float还是struct还是别的。。。C语言要好好补一补啊。

C51里的指针则分两种,一种是指向内部ram的,指针长度为8位,另一种是指向外部ram的,长度为16位。
前者定义如下:
data uchar *p1;
后者定义如下:
xdata uchar *p;

网友:
感谢!
又学到了!

网友:
感谢各位,受益菲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