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数学运算的库函数使用问题 请教!!

楼主:
各位大侠!小弟初涉单片机C语言编程,我在使用430F168处理数据时用到了数学函数库里的反正弦函数,请问使用这个库函数占用多大的空间?还有就是处理速度能满足我的要求吗?(我是从串口接收的数据,波特率为9600).请各位有始之侠指教!

网友:
各位大侠 来点指教啊! 谢谢了

网友:
各位兄弟姐妹们 别光看啊,发表点意见啊 小弟等着!!!!!!!!!!!!!

网友:
你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不同的编译系统对标准函数的处理是不同的,一般作为软件设计者都不太关心这个问题,只要存储空间够就行了。如果你一定要知道它占多少存储空间也简单:先屏蔽掉该函数编译,记录总存储量。再加入该函数进行编译,二者的存储总量之差不就是它了吗?

再就是函数的处理速度问题,这和通信速率没有必然关系。

网友:
也就是说这个浮点运算速度一般不会影响我的采集数据的准确度 是吗?

网友:
在IAR中使用反正弦函数对精度的影响你需要实验,反正弦函数应该是双精度的,而单片机中双精度和单精度是一回事。
相对采集数据的速度而言,函数运行速度远远高于A/D转换和串行通讯的速度。

网友:
那用16位的数据运算,有效位应该是多少位啊?
假如我用一个反正弦函数 A=ARCSIN(0.5299)=32.100245
如果我用16位的430来处理,那么我的有效数字应是多少啊?

网友:
在IAR C430中Float、Dou××e、Long dou××e等浮点型变量都是4字节,数据范围为±1.18E38~±3.39E+38。

网友:
这位仁兄!好象有点明白了! 也就是说我用32位的数据来进行运算,得到的数据再进行取舍.

网友:
也可以考虑将数据处理放在上位机PC里进行

网友:
不能用PC的 因为我的系统是单独工作的,只有调试时才能用得到PC

网友:
啊,哪很遗憾。
不过,拿430做三角函数效果不会很好。也许还有别的办法可想,俗话说“条条道路通罗马”。
如果可以的话,请详细说一下你的方案,让大家集思广益,说不定会有收获的。

网友:
是吗 那我还是考虑用拟合来计算得了,本想偷点懒呢,觉得有三角函数库干吗不用啊?多简单啊!原来没想象的那么简单啊!

网友:
也不是说430一定不能做三角函数,只是给你提个醒。
如果能帮忙的话,我等将尽力而为。大家互相帮助嘛。

网友:
是啊 谢谢
今天发现一个同事用51系列的C350做运算时用到了反正弦函数,据他说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是啊 谢谢
今天发现一个同事用51系列的C350做运算时用到了反正弦函数,据他说可以的
用单片机做三角函数并不是不能做,关键是应用对象要求的精度是否能够满足的问题。好象在单片机中使用的C语言(无论是C51还是C430)象三角函数之类的算法一般是采用泰勒级数展开后,只计算到三阶。所以一般都在使用前验证一下是否满足精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