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串行通信发送理解问题

楼主(2006-04-28):
【求助】关于串行通信发送理解问题
1、 TXBUF0 = nTransData;
while((IFG1 & UTXIFG0 ) == 0);
和
2、 while((IFG1 & UTXIFG0 ) == 0);
TXBUF0 = nTransData;
有什么区别么?
仿真时看结果没有什么异样啊?
我理解2句应该是死循环了啊
怎么理解啊
通信

网友A:
“while((IFG1 & UTXIFG0 ) == 0);”是判断通讯硬件的发送缓冲区是否为空。
1和2的操作结果是有区别的,正确的是1。

网友B:
1是对的!2是错误的!!!
通讯过程是将数据写入缓存,判断数据是否发送完毕!!完毕后再发送下个数据!!
强烈建议看资料

网友C:
在我的应用中,开始是用的:“TXBUF0 = nTransData;while((IFG1 & UTXIFG0 ) == 0);”
但是不成功。后来,czdjh告诉我用“TXBUF0 = nTransData;while((UTCTL0 & TXEPT ) == 0);”,才好使,这是什么原因,谁解释一下?

网友D:
我理解是2进入了死循环,一直等待。但是仿真时结果和1一样,我也知道1肯定对了,但是不理解2为什么也可以呢?

网友E:
引用:
在我的应用中,开始是用的:“TXBUF0 = nTransData;while((IFG1 & UTXIFG0 ) == 0);”
但是不成功。后来,czdjh告诉我用“TXBUF0 = nTransData;while((UTCTL0 & TXEPT ) == 0);”,才好使,这是什么原因,谁解释一下?
UTXIFG0是特殊功能寄存器IFG1中的发送中断控制标志位,而TXEPT是发送控制寄存器中的第0位(UTCTLx.0),是发送缓冲
寄存器UTXIFGx为空的标志(异步通讯和同步通讯时的意义有区别)。在异步通讯的非中断发送数据时通常使用TXEPT位判断发送是否结束。

网友:
while((IFG1 & UTXIFG0 ) == 0);
TXBUF0 = nTransData;
是不是这句
进入了死循环,一直等待

网友F:
UTXIFG0是“发送缓存为空”指示,TXEPT是“发送缓存及发送移位寄存器为空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