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晶振问题。上电时 经常 不起振。

楼主(2005-07-30):
也是晶振问题。上电时 经常 不起振。
我的430F1111, 3.3V电压。4MHz晶体上电时 经常 不起振。机器死在那里无任何反应,看门狗也不起作用。好象非常不可靠。6块一样的板,一样的现象。负载电容换了几种容量,一样。请大侠指教。谢谢!
晶振
问题
上电

网友A:
你用多大电容,我用20P,很容易启震的

网友B:
8M的晶振我用12P的,不知道你用多大的?

网友C:
掉电1秒内再上电,十之八九不工作。我也有同感,
我用449,设为8m时很明显不工作
社为4m时就好了.
其实掉电1秒cpu还在工作这时电压大概有2.5v左右,但一上电就会死机.(是停住了)

网友D:
我以前用8M的晶振,25pF的电容。也是同样很难起振,还有就是起动了也会不现不的现象。但是我把电容去掉,工作反而更好了。

网友E:
看看是不是复位的问题 我以前做msp430f1111的时候掉电之后不工作 处于死机状态
后来是复位问题 电源与地之间有过大电容直连了

网友F(2006-05-01):
是不是14*的晶振常出现不振的情况

网友G:
我也使用的是4MHz晶振,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你应该对时钟部分做一下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