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都用什么给430供电啊??谢谢

楼主(2006-05-06):
你们都用什么给430供电啊??谢谢
能给推荐个3.3V电源稳压块吗??再次感谢
稳压

网友A:
1117-3.3就好

网友B:
用的最多的应该是LM1117(固定电压和可调电压两种),LDO电压差太贵(当然相对稳定),我见过有人用类似于TL431一类的基准电压器件给430供电,但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合理,会不会给编程和产品设计代来麻烦.

网友C:
LM317也行,并且最小负载电流比LM1117小

网友D:
我们使用CR2032电池,也可以通过JTAG给430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