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数的处理,和小数的输出!

楼主:
我AD采样的范围是0 - 2.5 V , 采样肯定是小数, 其类型应该是 float 型吧?

假如其采样点储存在float型数组内, 经过一系列运算后 如何使其转换成十进制数据
输出? 是有固定程序么? 比如将其转换成BCD码!
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AD采样的范围0 - 2.5 V,但A/D转换结果肯定不是小数,这一点是很明确的。
假设A/D转换精度为10位,则对应0 - 2.5 V输入的A/D转换结果为0~1023(0x0000~0x03FF);
假设A/D转换精度为12位,则对应0 - 2.5 V输入的A/D转换结果为0~4095(0x0000~0x0FFF);
假设A/D转换精度为16位,则对应0 - 2.5 V输入的A/D转换结果为0~65535(0x0000~0xFFFF);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10进制的整型数,只有当你需要进行显示/打印输出供人阅读等操作时,将其进行工程值转换后才可能是float型或含定点小数的整型数。

因此,在计算机数据处理时,往往在不需要进行显示/打印输出供人阅读等操作时,数值处理都不一定要进行工程值转换。换一种思路,也许你的程序更容易编。

网友:
谢谢!按你的说法,采样的值都是整形数,这样采样的误差迄不是很大?
如果我AD采样到 1.12V 得值时 AD得转换结果就是一个整形数? 按你的说法就是 1V
了, 但是如果我要求显示呢? 怎么才能照真实值实现啊!即显示1.12V?还请指教!

网友:
不是这个意思,韩兄你理解错了,把TI的例程下载下了,运行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谢谢!按你的说法,采样的值都是整形数,这样采样的误差迄不是很大?
如果我AD采样到 1.12V 得值时 AD得转换结果就是一个整形数? 按你的说法就是 1V
了, 但是如果我要求显示呢? 怎么才能照真实值实现啊!即显示1.12V?还请指教!
假设你采用的是ADC12模块

假设你采用的基准是1.2V

那么,你1.12V的采集数据为(1.12/1.2)*(2^12-1)=3822

ADC12的分辨率为0.025%,就算是做0.1、0.2级别的仪表都足够了....

网友:
引用:

谢谢!按你的说法,采样的值都是整形数,这样采样的误差迄不是很大?
如果我AD采样到 1.12V 得值时 AD得转换结果就是一个整形数? 按你的说法就是 1V
了, 但是如果我要求显示呢? 怎么才能照真实值实现啊!即显示1.12V?还请指教!
1、是这样的:ADC12满刻度值是4095,共有4096个(包括0)分度
2、用2.5V参考电压时,ADC12输入端的电压分辨率(即模拟当量)是2.5/4095=0.61mV
也就是说,ADC12的采集数据是整数,而其代表的模拟值却为小数。如果不需要直示给人观看(显示或打印),可以直接使用16进制的整数进行运算或传输。

网友:
我用IO口的高电平作为输入电压 (3.3V )
本来 只有小于 2.5V的 才可能不是 0X0FFF

现在有时出现 0X0FFC ,就是小于 2.5V拉
如果这是波动
那就是很厉害的波动 ??
这么大是不是不正常呀??
使用 F449的内部参考远 2。5伏

网友:
引用:

我用IO口的高电平作为输入电压 (3.3V )
本来 只有小于 2.5V的 才可能不是 0X0FFF

现在有时出现 0X0FFC ,就是小于 2.5V拉
如果这是波动
那就是很厉害的波动 ??
这么大是不是不正常呀??
使用 F449的内部参考远 2。5伏
0xffc小于2.5时正常呀,大于2.5的才是0x0ffc呢

网友:
那要是要将采样的数据显示出来,例如:就2.5V 其转换值为 4095     ,那如何将其变成10进制 输出显示呢?

网友:
引用:

那要是要将采样的数据显示出来,例如:就2.5V 其转换值为 4095 ,那如何将其变成10进制 输出显示呢?
这不过就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啊。mmtcyq的回帖不是已经告诉你了输入电压与A/D转换结果的关系了吗? ――1个A/D转换码对应0.61mV。要将采样的数据显示出来,只需要将A/D转换结果(假设为“X”)乘以0.61不就得到对应的输入电压的工程值了吗!
(4095×0.61=2497.95mV≈2.5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