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SP430FE425多机通讯问题

楼主:
现在正在做多机通讯,地址需要用2个字节来表示,请问各位大虾,单片机如何去响应这两字节的地址字符了?谁有这方面的源程序啊?给我看看,感激不尽!!!!

网友:
怎么没人理我啊,这个问题我很急的啊,各位谁做过这重的给点建议好吗?!!!

网友:
是多MCU间的通信还是一主多从的设备间串口通信?

网友:
做的是主-从通讯,用PC机来读取多台单片机中的数据。

网友:
要用485了。
用LT485芯片配合USARTx就可以。不过,PC中要装485接口卡。

网友:
用的是MX485,PC中用RS-232转485的一个转换器,这个系统在软件设计中,我想用地址位模式来识别各个单片机,很多都只能用1个字节的地址位,我想在里面用2个字节的地址位,不知道程序该怎么去做?

网友:
引用:

用的是MX485,PC中用RS-232转485的一个转换器,这个系统在软件设计中,我想用地址位模式来识别各个单片机,很多都只能用1个字节的地址位,我想在里面用2个字节的地址位,不知道程序该怎么去做?
对于485的总线通讯,在一条总线上,主从通讯的从机最大挂接数量都不会超过256个,一个字节的地址来识别从机已经满足要求,有必要搞成2字节吗?
MAX485允许的最大从机数量也就32个,MAX487允许的最大从机数量也就128个。

网友:
如果从机多余256个的话,那要怎么去做,只能在中间中转吗?

网友:
485 BUS搞中继(不是“中转”)也是针对通讯距离而言的,而不是针对从机数量。
如果你系统要求超过485总线的要求,你最好选择其它总线,比如M-BUS。

网友:
采用多通道的方式吧。
我的系统用6块PCI卡,每块卡两个通道,每通道31个从机,从机总数达到31*2*6=372个。
主机发出的命令字中包含10位的从机ID,所有从机缺省状态下都是接收状态。被叫到的从机在需要发送数据时先转换到发送状态,发送完毕,然后再转换到接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