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子烧了!请各位指点迷津!

楼主:
这几天焊了一批电路板,其中有几块在调试一段时间后莫名其妙的就给烧了,其中有两块明显的起火了,拆下来后有表测量,有的是××cc和GND短路,有的是Dvcc和GND短路了。自我感觉不会犯一些低级的错误,但就是想不通怎么会烧了,请大家帮忙想想,我这厢先谢了。

网友:
没见过着火的。
详细使用情况是怎么样的?

网友:
查看电路 特别是你的电源部分
起火还是第一次听说 :)

网友:
其中有一块的情况是这样:
1、电路板刚焊好以后测试电路正常(用表测电源和地没有短路情况)。
2、然后接上仿真器写程序进行调试,刚开始写了两次,电路板工作正常(液晶显示和键盘工作正常)。
3、到了第三次写程序进行在线调试的时候,液晶显示突然消逝了,用手摸单片机发烫,赶紧断电,用表测单片机,电源和地短路。

网友:
没有高手能解决一下,让我们大家以后可以避免呀,斑竹在哪里?

网友:
你的DCO电源芯片耐压不够,而你外加的电源电压太高,导致电源芯片刚开始能工作,过一段时间后电源芯片发热严重然后就坏了,这时芯片输出的是一个很高的电压直接加在430芯片上,所以就把芯片烧了。

起火很正常,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找一片坏的芯片,然后在电源上加12V看看,保证芯片中央裂开并冒出火花!

网友:
这个我不敢试,当是放焰火呢?

网友:
我用的149也出现类似问题,“DCO电源芯片耐压不够”-----LDO用LP2981-3.3V耐压16V,“ 外加的电源电压太高”-----外加电压+5V,一上电测量3.3V就没电压,断电后测量149电源脚,就短路了。翘起149的DVCC,再上电测量,3.3V正常。有几片就是刚焊好就短路了,用8备放大镜也没有看出搭焊。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各位大虾赶紧帮帮忙啊!

网友:
是否外加电源上电时有波动?并个电容看看。

网友:
外加电源已经过了三级降压(33V->24V->16V->5V->3.3V),不至于有大波动。3.3V线上已经有好几个电容了,可以吸收波动。而且出这故障后,我自己人工更换了149,又没有这样的故障出现过。

149焊接时是否有温度限制?限制是多少?时间多长?

网友:
用300度,堆焊法(先堆锡,再去锡)焊一边,停一会

网友:
这样焊法处理的,配合合适的助焊剂,效果应很好的(to mmtcyq).

焊接的温度有时并不是一个定数(随外界环境,芯片大小加一定的温度补偿),较低的温度反而会使
焊接时间加长_可能更会使芯片损坏.手工焊接关键是可看焊接时的流淌性作为参考依据,我这的焊接平台
以318度为初始焊接温度(参考流淌性做一定的温度"补偿")

网友:
低压差DC/DC有高输入的(好象可到30多V的_一系列的),型号好象是mic2930?,可上网查查.

网友:
对,降压级数不宜过多

网友:
引用:

这几天焊了一批电路板,其中有几块在调试一段时间后莫名其妙的就给烧了,其中有两块明显的起火了,拆下来后有表测量,有的是××cc和GND短路,有的是Dvcc和GND短路了。自我感觉不会犯一些低级的错误,但就是想不通怎么会烧了,请大家帮忙想想,我这厢先谢了。
我感觉可能是你的计算机漏电, 你换个计算机看看, 或者采用电池供电的笔记本。

另外还有个问题,可能是你身上的电荷太多了,换个房间,加个接地。。。

解决了告诉我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