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版主,还是关于fatal erro[Pe005]的问题

楼主(2006-01-19):
请问版主,还是关于fatal erro[Pe005]的问题
Fatal Error[Pe005]: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0x0001):\Program Files\IAR Systems
\Embedded Workbench 4.0\430\LIB\DLIB\dl430fn.h"
编译提示这种错误,搜索了该论坛里大家的一些建议,可是试了以后都不管用啊!请问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啊,可以给与答复嘛?谢谢了先!
source
error
file

网友A:
里面不是说不能打开源文件 dl430fn.h,你去把这个文件找到,拷到\Program Files\IAR Systems
\Embedded Workbench 4.0\430\LIB\DLIB这个文件夹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2006-05-05):
请问Teleicy,您的这个最终是怎么样解决的?

网友C:
我的\Program Files\IAR Systems
\Embedded Workbench 4.0\430\LIB\DLIB文件里面并不缺少这个文件啊,也有那样的问题

网友D:
还应该是工程项目的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