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么情况下需要8M晶振?

楼主:
好像只用低频晶振也可以跑125ns嘛,也不知是不是

网友:
这要看你要求的单片机执行速度了。

网友:
1/8M=125NS,对不对啊。嘿嘿

网友:
如果你对数据信号很敏感,比如数据采集吧,单片机的指令周期越短采集就越精确等等!

网友:
我的意思是,只需要焊接32768Hz的低频晶振也可以通过片内的PLL使系统运行于8MHz的指令速度,而不需要8MHz的那个高频晶振。

网友:
我没有用过4系列的,不过如果能倍频到那么多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应该是不用,用pll倍频道你需要的频率就行了

网友:
麻烦那位给解释一下,什么是“pll倍频”,在哪能设倍频啊?

网友:
应该是FLL FLL++吧,不是所有系列的MCU都有的,看看书吗!

网友:
引用:

我的意思是,只需要焊接32768Hz的低频晶振也可以通过片内的PLL使系统运行于8MHz的指令速度,而不需要8MHz的那个高频晶振。

精确的时间控制.............

网友:
引用:

如果你对数据信号很敏感,比如数据采集吧,单片机的指令周期越短采集就越精确等等!
指令周期短的时候,是不是需要考虑其转化正常,比如ADC,采样间隔太小的时候有可能来不及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