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想做个温湿度仪表,帮忙选下型号

楼主:
我想做个温湿度仪表,单片机内置AD的,精度10位的,价格最便宜的那种。能带通信的,帮忙选下型号

网友:
有人吗/???版主在吗???帮个忙,在线等候,,因为刚学,不是太了解

网友:
存储器大小呢?
如果只要求有通信和AD那么选F2002好了
TI的新品,价格绝对便宜,网站报价是0.99刀

网友:
ROM可能要10K左右哦,有两个表,我想选用f123或f149,行不行啊??它外面的AD接线怎么接?在网上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网友:
123和149价格相差很多的哦,资源差很多,容量也差很多,你评估一下你需要的资源,再来决定芯片型号,或者保守一点用资源丰富的型号进行开发,开发完后在决定具体的型号。我建议你先买块f449的学习板,在其上面进行学习和前期开发,等对430和要做的项目需要的资源有足够的了解后再来决定具体的型号。

网友:
好的,,我会考虑的,谢谢,,,

网友:
先说说你的温湿度探头用什么型号吧,我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
温度探头用的是PT100,,还有一个就是湿敏电阻,,双路输入,,显示温湿度,,只用到AD和通信,,
谢谢司马长风和erlking

网友:
湿敏电阻用哪家的,型号是什么?
pt100的话,10位ad精度小了点

网友:
引用:

存储器大小呢?
如果只要求有通信和AD那么选F2002好了
TI的新品,价格绝对便宜,网站报价是0.99刀
F2002没有uart,只有IIC,或者SPI

网友:
不会吧??f1121要多少钱??那好像是12位的,我们老板单片机要控制在10元左右,现在型号都没选好,,湿敏电阻用的是广州西博臣公司的,,

网友:
430带通讯口的芯片没这个价位的,除非用模拟串口,自己到TI网站上找个选型表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