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9学习板上液晶的问题

楼主:
449学习板上留有个点阵LCD的口,它的型号是 ZJM12864BSBD, 请问我可否用其他型号的液晶来代替它? 如: LCM12864B

网友:
完全可以,但要注意工作电压及连接方式,可以在两个液晶的资料中对比一下,驱动器相同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我看了这两块液晶的资料,它们只有两个引脚(19 ,20) 号的名称不同,ZJM12864BSBD的是 NC ,NC ;  而另外一块两个引脚的名称是A(+) , K(-), 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前后两块液晶的19,20引脚功能是否一样呢?

网友:
NC是没有用,A+和K-是背光如果不用背光可以一样使用

网友:
完全可以替换,背光可以不用管,但你必须要注意你的液晶是不是3.6v可驱动的
如果是5v驱动的则能直接替换!

网友:
你们好!我现在想用一下那个板子上的段型液晶,有没有它的型号或者是有关的资料发给我可以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