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问题!

楼主:
本人最近遇到一个难题:使用TIMERA的脉冲捕获功能捕获信号,产生中断来使ADC12SC位置位,从而使得AD开始采样工作,AD采样结束也会产生中断,这两个中断如何处理?

网友:
ad可以不做中断

网友:
1、按照你的安排,TA中断在前,ADC12中断在后(控制ADC12运行的ADC12SC信号受TA捕获中断控制)。
2、ADC12的最大采样率为200ksps,即ADC12的最块快采样时间为5us。
3、TA中断服务的总处理时间:进入时间6MCLK,指令运行时间若干,退出时间5MCLK,只要MCLK足够大,则TA中断服务处理程序的执行时间可以控制在5us以内,这样就可以避免时间上的冲突。
4、中断事件本身不会冲突(如果在TA中断还没有处理完成的时候,产生了ADC12中断,该ADC12中断不会被丢弃,处理完TA中断并退出后,自然会进入ADC12中断)。

网友:
由于ADC中断优先级高于TimerA的中断优先级,所以在TimerA的中断中,只要ADC12SC被置位,会自动嵌套ADC中断,处理完ADC中断后返回继续执行TimerA的中断.这里就要计算好ADC中断的执行时间X和TimerA发生两次中断的间隔时间Y,如果X>Y,就可能发生丢失TimerA中断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由于ADC中断优先级高于TimerA的中断优先级,所以在TimerA的中断中,只要ADC12SC被置位,会自动嵌套ADC中断,处理完ADC中断后返回继续执行TimerA的中断.这里就要计算好ADC中断的执行时间X和TimerA发生两次中断的间隔时间Y,如果X>Y,就可能发生丢失TimerA中断的情况.
错误!

网友:
不对吗?请楼主指教!

网友:
在中断处理过程中,不会自动响应其它中断请求。
只有在当前中断服务处理程序中强制开总中断,才能实现中断嵌套。
中断优先级是指同时发生多个中断请求的情况下的一种自动仲裁机制。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交流!问题是这样的:TA的中断执行时间肯定没有AD中断的时间长,而且两个中断有联系,TA中断的中断程序主要将AD 的ADC12AC位置一使得AD开始工作!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进行中断返回的操作!就是TA 中断结束,返回后应该是AD进行工作,而AD采样结束就应等待TA中断的到来!如何去讲这个任务分配好? 还请大侠指点!

网友:
你是不是就想用TA中断来触发AD转换啊?
那为什么不把AD做成非中断的呢?

网友:
AD不是中断,如何知道AD采样结束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