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F425的定时器,WDT,AD16
神童
神童

网友A(2006-05-04):
F425的定时器,WDT,AD16
产生2路PWM就把定时期的3个比较用尽了;
现在还需要一个系统定时,就是等周期做一些任务
感觉看门狗的定时期中断可以使用,
那么我要如何才能正确使用呢?就是做普通定时期,不让它复位MCU
关于AD16:
看TI例子有能从16位A/D读回18位数据的例子,什么原理?
多出的2位有精度可言吗?
我把F425的AD0设置成短路,读回来的数据却是-1150
零点负偏移这么多,要如何修正呀?
我不需要差分,于是就把 输入的-接地了
用的是片内1.2V的VREF
我的计算公式为:
输入电压值 = ( (1.2 / 2) / 32767 ) * AD值
这样对吗?
计算的记过比实际测量的小1MV
零点的负偏移如何修正呢?想不通!
请高手指教以上问题
不胜感激
数据
如何

网友B:
呵呵,在使用TA的过程中,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最后只有用WDT当定时器了:
WDTCTL=#WDTPW+WDTCNTCL+WDTTMSEL+WDTIS1

网友C:
看来大家都放假了
呵呵....
我还要加班呀!

网友D:
引用:
我把F425的AD0设置成短路,读回来的数据却是-1150
零点负偏移这么多,要如何修正呀?
我不需要差分,于是就把 输入的-接地了
用的是片内1.2V的VREF
我的计算公式为:
输入电压值 = ( (1.2 / 2) / 32767 ) * AD值
这样对吗?
计算的记过比实际测量的小1MV
零点的负偏移如何修正呢?想不通!
请高手指教以上问题
不胜感激
1、出现-1150有点怪啊,你看看是不是程序哪里出错了。
2、如果增益为1,那么这个计算公式是可以的,不然还得除以增益
3、零点负偏的话,只要在计算值后面加上一个偏置值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关于AD16:
看TI例子有能从16位A/D读回18位数据的例子,什么原理?
多出的2位有精度可言吗?
借问一下,这个例子在哪里有?
可以告诉我地址吗,谢谢

网友F:
我也很郁闷,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偏接地电阻也有足够的小了,我是扑的铜皮
lihuyong
TI的例子很集中,你找找吧,是个高度计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