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F135红外遥控器解码

楼主(2006-05-13):
【求助】MSP430F135红外遥控器解码
在用MSP430F135搞红外遥控器解码时,TIMERA已用在PWM上了
除可以用TIMERB外还有没有其它的方法呢?
遥控器
解码

网友A:
若你的TB没有安排其它用途,建议最好就使用它采用PWM产生38kHz的红外调制频率。
除此以外,利用MCU的其它资源如BT或WDT都无法实现38kHz的红外调制频率。
实在不行,就只有搞一个外部的38kHz振荡源或选用自带38kHz振荡器(另接晶振)的红外收/发模块了。

网友B:
谢谢答复.再请教.
如果我想用MSP430F135来解码TV的遥控器,红外接收头我已接在P1.4,P4口已用在液晶屏的控制口线上了.PWM为P1.2口输出.那么我应该用哪种方式进行解TV遥控器的编码.因为最近才用MSP430系列的,而在红外这一块以前未搞过,所以还有许多不清之处.请多指教.

网友C:
没有做过TV的遥控器的解码。
不过据我了解,不同厂家的TV遥控指令的编码是互不兼容的。但指令编码的结构类似,一般都是以:引导码+系统码(通常为8位)+数据码(通常为8位)+系统反码/数据反码构成。而经过红外接收器解调后输出的脉冲序列的“0”、“1”码是根据一组高电平和低电平的不同占空比来区分。这里,只能给你一个思路:
根据这一原理,要实现对某一款TV遥控芯片的解码,需要具备以下资料:
1、你必须知道你所使用的TV遥控器的所有指令编码是什么,包括引导码、系统码、资料(数据)码等。有的芯片还使用了结束码、简码。
2、解调后输出的脉冲序列中的“0”、“1”码如何表示。
使用CPU对遥控指令码的识别,实际上就是按照指令结构接收、判断遥控指令脉冲序列,从该脉冲序列中分离出资料(数据)码,根据资料码查表得到遥控功能并执行相应功能。
其技术关键和难点是如何判读“引导”码、“0”码和“1”码。通常采用测量高、低电平的宽度来识别

网友D:
谢谢您能给我这些答复.这方面我再找资料再看看了.

网友E:
LZ可不可以把程序放上来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