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MSP430的C++编程

楼主:
我们知道 MSP430支持 C++编程
但是书本上一般没有介绍他对C++编程的那些特征适合,是不是普通C++编程中能用的方式
他基本上也都是支持的??

网友:
不是的

只支持他的一个子集,如多重继承旧布支持

IAR里的帮助就有的,
C++比较的耗内存,感觉只有在16x,9上使用

网友:
请问C++和C一样吗???

网友:
C++是C的超集,C是C++的子集。
C++支持面向对象的编程,而C不支持。
C++全面支持ANSI C

网友:
引用:

只支持他的一个子集,如多重继承旧布支持

IAR里的帮助就有的,
C++比较的耗内存,感觉只有在16x,9上使用
我上次试拉一下
好象重载,变量的定义位置随便等等这些基本的都市支持的 ,已经挺好拉
其实只要自己有面向对象的思路很重要 ,我觉得

网友:
象操作符重载这类特点不是C++独有的特点,更不是C++的关键。C++的关键是:类的继承、类的派生及多态性、类的封装等面向对象的特性。这些特性在目前的430MCU上的应用,没有研究的必要。

网友:
你 觉得 单片机程序 弄成多任务的 怎么样??

网友:
多任务可以啊

网友:
多任务 你实现过没有 ,难道就是用 很多中断 轮流查询执行一些 程序模块

可是多任务的时候,有时那个任务很长的时候,要求分步处理
你怎么确定上次的 执行后状态
而且怎么在任务执行一部分的时候,退出执行其他任务,然后 一段时间后,回来执行上次哪个没有处理完毕的任务呢???

网友:
引用:

多任务 你实现过没有 ,难道就是用 很多中断 轮流查询执行一些 程序模块

可是多任务的时候,有时那个任务很长的时候,要求分步处理
你怎么确定上次的 执行后状态
而且怎么在任务执行一部分的时候,退出执行其他任务,然后 一段时间后,回来执行上次哪个没有处理完毕的任务呢???
多任务操作系统的基本功能至少有三个:“任务调度”、“现场保护及恢复”、“灾难处置”,前两个功能既相互支持,又相互依赖。

所谓“任务调度”,在430中就是利用定时中断,实现“时间片”功能。综合各个单独任务对时间片的占用度要求及使用顺序,进行及时、合理的切换,就是多任务操作系统的“任务调度”能力。可见,“任务调度”的实质就是实现时间资源的分配。

所谓“现场保护及恢复”,是实现“任务调度”的必要条件。“现场保护”的实质就是在操作系统的统一调配下,实现各个单独任务对CPU和RAM共享部分的占用。具体来讲,“现场保护及恢复”有两个功能:
1、在进行“任务调度”前,保护当前任务的运行状态和中间结果并中断当前任务的执行;
2、在使能后继任务前,恢复(或初始化)其状态和资源占用。
可见,“现场保护及恢复”的实质就是实现计算资源(CPU及共享RAM)的分配。

“灾难处置”,是指操作系统对任务栈实现维护,传递任务指针。必要时,重新初始化系统并运行。

具体代码,请搜索uCOS_II。

网友:
谢谢你的 推荐,确实有很多讨论我可以先了解下

是不是多任务一定要用 AQ430 编译的 ,还是 Workbench 也可以的 ??
这两个各自有什么优点,能帮忙介绍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