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来看看我的软件串口啥问题

楼主:
我的软件串口,错在那,请指教,谢谢
//ACLK = 32768,波特率为2400的软件串口//

#define Bitime_5 0x06 // ~ 0.5 的长度添加一点修正
#define Bitime 0x0E // 427us 长度 ~ 2341波特根据实际需要修改数值

unsigned char RXData;
unsigned int TXData;
unsigned char RXBitCnt;
unsigned char TXBitCnt;
unsigned char RX_RESULT;

#include <msp430x14x.h>
//=====================从TXData Buffer发送一个字节函数==============================================//

void TX_Byte (unsigned char TXD)
{
TXBitCnt = 0xA; // 装载一个字节计数器, 8data + ST/SP
CCR1 = TAR; // 装载 TA 计数器的值
CCR1 += Bitime; //准备发送一个字节
TXData=TXD; //参数传输
TXData |= 0x100; // RXTXData加上一个停止位
TXData = TXData << 1; // 加上一个开始位
CCTL1 |= OUTMOD0+CCIE; // TXD = mark = idle
while (RXBitCnt ); // 等待定时器中断完成
RXBitCnt=10;
}
//====================================================================================================//

//==================================准备接收到 RXData Buffe子程序===================================//
void RX_Ready (void)
{
RXBitCnt = 0x8; // 装载字节数计数器
CCTL0 = SCS+CCIS0+OUTMOD0+CM1+CAP+CCIE; // 下降沿同步捕获
}
//===================================================================================================//
///////////////////////////////////////////////////////////////////////////////////////////////////////////
//*********************************** Timer A0 接收中断服务程序*****************************************//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0 (void)
{
CCR0 += Bitime; // 向CCR0加一个字节的时间偏置

// 接收
if (CCTL0 & CCIS0) //是否是CCI0B产生的中断
{
if( CCTL0 & CAP ) // 捕获模式 = start bit edge
{
CCTL0 &= ~ CAP; // 从捕获模式转换为比较模式
CCR0 += Bitime_5;
}
else
{
RXData = RXData >> 1;
if (CCTL0 & SCCI) // 从SCCI中得到接收的数据
RXData |= 0x80;
RXBitCnt --; // 判断所有的BIT是否发送完毕
if ( RXBitCnt == 0)
RX_RESULT=RXData; //将接收数据存入存入结果储存器
CCTL0 |=CAP; //再次进入捕获模式
}
}
}

else
return;
}
/////////////////////////////////////////////////////////////////////////////////////////////////////
/***************************TIMERA1的发送中断服务程序**********************************************/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1 (void)
{
CCR1 +=Bitime;
if ( TXBitCnt == 0)
CCTL1 &= ~ CCIE; // 所有的BIT发送完毕,禁止中断
CCTL1 |= OUTMOD2; // TX 复位开始
if (TXData & 0x01)
CCTL1 &= ~ OUTMOD2; // 判断是否为1,是发送置位
TXData = TXData >> 1;
TXBitCnt --;
}
}
//==========================TINERA初始化子程序=================================================//
void TA_UART_INIT(void)
{CCTL0 = OUT; // TXD Idle as Mark
TACTL = TASSEL0+MC1; // 选择ACLK,连续计数模式
P2SEL = BIT2+BIT3; // 选择P2.2,P2.3为外部模块端口
P2DIR = BIT3; // P2.3用于输出作为串口的TX

}
void InitClock()
{
unsigned int oscdly;
BCSCTL1=RSEL2+RSEL1+RSEL0; //X2T Ena××e ; LFXT1 operation at 32768Hz; Highest nominal DCO
DCOCTL=DCO2+DCO1+DCO0; //Definition the Highest frequency for DCO
IFG1 &=~OFIFG;
while(IFG1 & OFIFG)
{
IFG1 &=~OFIFG;
oscdly=255;
while(oscdly--);
}
BCSCTL2=SELM_2+SELS; //SMCLK and MCLK uses XT2
IE1 |=OFIE;
}
void main( void )
{
_DINT();
WDTCTL=WDTPW+WDTHOLD;
InitClock();
TA_UART_INIT();
_EINT();
RX_Ready ();
for(;;)
{
TX_Byte(0x23);
TX_Byte(0x34);
TX_Byte(0x55);
TX_Byte(0x66);
TX_Byte(0x77);
TX_Byte(0x88);
}
}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程序太大!!!没有时间看啊!!!
你可以自己缩小范围!!再问啊

网友:
接收数据没问题,发送数据就有问题了,是吗?

网友:
PC接收的都是00,430接收中断一直不出现,不知道问题出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