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串口得问题

楼主(2006-05-16):
【求助】关于串口得问题
现在我用4301471来做双机通讯,但是能监测有发送得数据,却在从机方接收不到,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程序是按照书上的例程来作得。
程序

网友A:
波特率上有没有问题
你先检查一下输出口,看信号逻辑是否正确,再看位与位之间的时间间隔是否正确
并作出相应修改后就可以了

网友B:
“再看位与位之间的时间间隔是否正确”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C:
那正确得信号逻辑应该是什么一种情况?

网友:
晕
如果你输出的的数据是AAh
那么你示波器少的波形应该是0,0101,0101,1
位与位之间的间隔就是前后两个bit数据的时间间隔

网友D:
这个时间间隔是再程序中设定吗?

网友:
这个间隔就是波特率设定的啊

网友E:
ok,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