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F11X1的SPI通信

楼主:
MSP430F11X1
-------------------------------------------------
|------------------------|-------|----------------|
|------------------------|-------|----------------|
|----------P2.1/INCLK|<---->|SDATA-------|
|----------P2.0/ACLK |------>|SCLK---------|
|------------------------|-------|----------------|
|------------------------|-------|----------------|
如何对上面两个通用数字I/O引脚进行编程,以实现这种二线的SPI通信,将SDATA的数据读入430??
初学感觉甚难,感激不尽!!!

网友:
11x1的是一般I/O口,不能硬件上支持SPI,需要软件模拟时序。
我读了MSP430的一些SPI二线样例程序,没见用软件模拟的,买的书上也只有IIC的,哪位帖个样例给小白参考,3Q!

网友:
双先收发2根线是不够的,要3根,硬件spi接收是有点问题的。

网友:
引用:

双先收发2根线是不够的,要3根,硬件spi接收是有点问题的。
没太懂?
另外,必须要一根线进,一根出?

网友:
引用:

双先收发2根线是不够的,要3根,硬件spi接收是有点问题的。
和鼠标传感芯片PAN301BSI通讯就是用两线的SPI

网友:
哪位达达来说清楚点嘛???

网友:
今天研究了一天,还是不懂
来请各位指点!

网友:
SPI的4线模式用于多主机模式,3线模式用于单主机模式。
3线模式时,如果只需单向传输,就只需2根针;3线模式时,要设置UTCTLx的STC位。
SPI通信时,是同步模式,对CLK与数据信号的同步率及时钟信号的占空比有比较严格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