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循环跳不出(附程序)?

楼主(2006-05-30):
晶振循环跳不出(附程序)?
BCSCTL1 |= XTS; // ACLK= LFXT1= HF XTAL
do
{
IFG1 &= ~OFIFG; // Clear OSCFault flag
for (i = 0xFF; i > 0; i--); // Time for flag to set
}
while ((IFG1 & OFIFG)==OFIFG); // OSCFault flag still set?
BCSCTL2 |= SELM1+SELM0;
程序是跳不出循环,但在仿真的时候就可以跳出去,把程序下载到flash时跳不出,请问高手这是什么问题?晶振是1.8432M,电容是22p。
晶振
FLASH
程序

网友A:
如果不是虚焊,复位电路可能会有问题。要不晶振没有起振。

网友B:
但是我用另外一个人的程序就没有问题,这个人是很早跟我们公司的做过的,用的 是149,现在不知跑到那里去了。但看不了他的源代码,是。r43后缀的文件。我觉得程序有问题,那里不完善的地方,希望大家赐教!

网友C:
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D:
把while ((IFG1 & OFIFG)==OFIFG); 改成while (IFG1 & OFIFG);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