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串口发送一个长整型数据?

楼主(2006-05-27):
如何通过串口发送一个长整型数据?
应该是通过指针,是吗?下面的发送一个长整型数据的程序帮我看一下是否正确?
void SendData(unsigned long int data){
unsigned long int *tmpdata;
while((UTCTL1&0x01)==0);
tmpdata=&data; // 得到存储地址
TXBUF1=*tmpdata++;
while((UTCTL1&0x01)==0);
TXBUF1=*tmpdata++;
while((UTCTL1&0x01)==0);
TXBUF1=*tmpdata++;
while((UTCTL1&0x01)==0);
TXBUF1=*tmpdata++;
while((UTCTL1&0x01)==0);
}
数据
long
如何
程序

网友A:
测试成功。非常感谢。我对C不太熟,正在学习中。

网友B:
能否帮助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指针要定义成unsigned char啊?

网友C:
430串口为8位

网友D:
我的程序不会有其他中断的! 我要接收 一个有 大概20多个 字节的报文 当接收到字符 0x0B 的时候认为 一个报文结束。
现在数据是接收了 但是整个报文的内容是不对的

网友E:
问题 解决了 是上位机的问题 发送的报文 有错误 所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