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头文件的定义和引用

楼主:
在下纯属为了实验演示:
我建了一个project,里面包含两个c文建(fun.c和main.c)。这两个c文件都都需要引用自定义的头文件disp_tab.h里的数组元素。头文件disp_tab.h只是一个液晶的显示段码的数组的定义:const unsigned char disp_tab[]={.....}
问题:如果我在两个c文件都加#include "disp_tab.h",编译提示是有一个被重复定义;
如果要是仅在一个c文件中加#include "disp_tab.h",编译提示有一个未被定义。
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编写头文件才合适。
不知道我描述清楚没有?

网友:
只能在一个文件里定义const unsigned char disp_tab[n]={.....};
其它文件中定义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disp_tab[n];

网友:
楼上大哥可能没听明白。我是只在头文件中定义,在另外两个文件中加#include引用。定义的确只是定义了一次。

网友:
可以将const unsigned char disp_tab[n]={.....};定义到.c文件中,比如fun.c中,如果其它.c文件要使用的话,如main.c的话,使用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disp_tab[n]={.....};即可

网友:
应该可以在头文件中以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disp_tab[n]={.....},然后分别在两个文件中引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