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问个定义的问题!

楼主(2006-06-14):
【求助】问个定义的问题!
要定义对应的端口,在51下
sbit ch451_dclk=P1^7;
sbit ch451_din=P1^6;
sbit ch451_load=P1^5;
sbit ch451_dout=P1^3;
这样就可以了,可在430下该怎么完成这样的功能呢?请教下!

网友A:
看看430的头文件和寄存器的定义,你就明白了

网友B:
如让P1.6输出一个计算结果,如command&1 ,该怎么写?

网友C:
OUTRESULT EQU 040h ; P1.6为结果输出端口
bis.b #OUTRESULT,&P1DIR ;设置P1.6口的方向为输出

网友D:
你还少了个P1OUT吧。

网友E:
谢谢大家啊,终于让答辩了,松口气。

网友:
上面的语句只是定义了P1.6口的功能
P1OUT输出缓存的内容你自己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