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找版主,关于串行接收中断后关TXD功能

楼主:
在串行接收中断中向外发数据,但发完后TXD一直为高,有没有办法在接收中断处理好后把TXD关掉并输出为低?
因为目前我的TXD后面接了一个三极管驱动光藕,开着太耗电,但又关不掉,各位帮我看看我的程序
interrupt[UART0RX_VECTOR] void UART0RX_isr (void)
P2SEL |= 0x10; //TXD第二功能为1
程序处理部分(向外发数据)
P2SEL &=0x20; //关TXD功能
P2DIR |=0x10;
P2OUT &=0xEF; //P2.4输出为低
以上程序我在接收中断触发后开TXD,发完后关TXD功能并把TXD引脚输出为低,但发现这样处理后居然不能向外发数据了。各位帮我看看

网友:
怎么没人帮我啊?自己顶一下,附上我的串口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_sys(void)
{
UTCTL0 = SSEL0; // UCLK = ACLK
UBR00 = 0x1B; // 32k/1200 - 13.65
UBR10 = 0x00;
UMCTL0 = 0x03; // Modulation
UCTL0 = CHAR+SPB;     // 8-bit character *SWRST*
ME1 |= UTXE0 + URXE0; // Ena××e USART0 TXD/RXD
IE1 |= URXIE0; // Ena××e USART0 RX interrupt
P2SEL |= 0x20; // RXD 第二功能为1

}

网友:
发送完数据后将TXD断口设置为PIO状态,再将其输出寄存器复位怎么样?

网友:
我就是用了这几条语句啊
P2SEL &=0x20; //关TXD功能
P2DIR |=0x10;
P2OUT &=0xEF; //P2.4输出为低
TXD功能关了后不能正常工作了,单片机发不了数,IO口拉低居然拉不低,是不是我哪条语句写错了?郁闷

网友:
将“P2SEL &=0x20;”改为“P2SEL &=~0x20;”再看看?

网友:
为什么要这么改,这两条语句完全不同啊
P2SEL &=0x20;  是除了P25之外其它全部置0,也就是关掉TXD功能
P2SEL &=~0x20; 是把P25置0,也就是关掉RXD功能

网友:
有没有按照mmtcyq兄台的方法修改一下呢,他的建议是把该口位清0,因为从串口模式切换成IO模式,最好需要初始化一下,不然特殊功能口和IO口会互相影响的。

网友:
试过了,也不行,经过这三天的调试,也感谢各位的大力帮助,虽然最后还是没有成功,但能过查询相关串行通信的资料后发现这个好像不可能实现,因为串行通信中的起始位就是TXD从高到低的跳变,如果人为地把TXD拉低对于接收端就没有了起始位,会出现数据传输错误,不知道大家怎么看,现在正在考虑改硬件来降低功耗

网友:
串口的协议就是“待机状态下输出H电平”这样子的,现在出这样的问题就是硬件设计错误,导致耗电增大。
正确方法是串口通过PNP推动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