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6-19):
【求助】
各位先知:
为何我用430F135 12AD 采样电压转换的是一个定值,用的是单通道单次,重复采样,谢谢
先知
通道

网友A:
外部电压在变,可转换出来的始终是一定值,清除掉也一样,不知为什么

网友B:
自娱自乐,高手都到哪去了?》????????

网友C:
定值,这个值是多少,是不是外部电压超出了REF

网友D:
为什么我的ADC12采样的是一个定植,但采样结果有变化呢?采样结果为1871或者1875,基本上就这两个值。芯片F149,使用片内2.5V电压基准,采样值是把2.5V电压基准用电阻分压,采样点对GND接了一个0.1uF的电容,采样点的电压用分辨率0.1mV的电压表检测很稳,没有变化。还有一点就是片内基准是否片子之间差别比较大,但同一个芯片的基准电压是很稳的?同一个片子的2.5V基准在全温度范围内大概有多大的偏差?

网友E:
定值是#0DDEH,好象AD转换没发生过一样,外部电压是2.5-5V,内部参考是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