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代码空间,由51移植到430,使用C语言,编译器KEIL和IAR,在KEIL中50K的代码到IAR中有问题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如果更大是否会有问题,60K左右!

网友:
我觉得这个得分情况而论:
1、如果是普通代码,一方面:MSP430是正交指令集,输出传输无须通过累加器进行,编译生成的指令代码会减少,另一方面,MSP430采用的RISC指令集,往往51单指令就能完成的,430需要几条指令,代码会增加。两者相互制约,至于总体如何,根据不同的程序而不同。按照我个人的经验,通常会变小一些。
2、如果代码中有大量的常数数组,这个没有任何区别,占据空间完全相同。
3、如果是数学运算公式编译成的代码,采用带乘法器的型号,可以使乘除法部分代码会大大减少,即便是没有乘法器,由于没有累加器瓶颈的显示,代码减少量也相当可观。过去,我在51下编译一套线性化公式,要3K左右代码,现在在MSP430中写了8套,总共也只用了10K,减少一半多。
4、MSP430的IAR编译器中有灵活的选项,选择size最高级别优化,代码也会有明显的缩短。

楼主说的那么大的代码,不大可能全部是程序吧,我觉得2、3对你应该有参考意义

网友:
首先谢谢楼上的热心回复!

我的51代码中基本没有常数表一类的,乘除法和加减法操作应该差不多,加减法要多一些,它们总共能占代码量的1/5--1/10,绝大多数是描述过程、操作外设的控制、逻辑语句。

估计,移植后应该能减小一点。

在次谢谢楼上的热心回复!!

网友:
呵呵,IAR的编译器还是不错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