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

楼主:
哪位大虾可以教我一下?
一个简单的问题:430在用异步串口传输时的中断问题.
 我要发送数据,是不是先将数据准备好,然后将中断标志置位,然后把数据写入缓存?这样的过程中断标志是不是马上会自动复位,那如果我再要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是否需要再次置位中断标志.
 谢谢 能告诉我这里面的逻辑顺序吗?
 万分感谢!!!

网友:
发送时,由你控制数据传输的开始时刻,也就是将发送数据写入TXxBUF的时刻。此时的UTXIFGx用来指示TXxBUF是否为“空”。相应的还有TXEPT,表示上次数据是否发送完毕以及TXxBUF是否为“空”。

网友:
大虾,
能不能再请教一下,将发送数据写入TXxBUF的时刻,UTXIFGx会有什么变化。 1 表示什么 0表示什么? 什么时候进入中断服务程序??? 问题很基础,可我现在查不到资料 请帮助一下我这个新手吧

网友:
1、将发送数据写入TXxBUF的时候,正常情况下UTXIFGx会自动变成0,表示UART“忙”。
2、将发送数据写入TXxBUF后,UART会自动处理数据发送过程,并以UTXIFGx变成1表示数据发送过程结束。
3、非要用中断来处理数据发送的话,在TXxBUF=1及UTXIEx、GIE均被置位时,MCU会触发UART发送中断。RESET之后,就是这个状态。

网友:
还有,不要老是“大虾”、“大虾”的,互相学习嘛!

网友:
真是太感谢了! 现在是我向你学习.以后用得着的话可以你向我学习!呵呵!

网友:
void Init_CLK(void)
{
unsigned int i;
BCSCTL1 = 0X00; //将寄存器的内容清零
//XT2震荡器开启
//LFTX1工作在低频模式
//ACLK的分频因子为1

do
{
IFG1 &= ~OFIFG; // 清除OSCFault标志
for (i = 0x20; i > 0; i--);
}
while ((IFG1 & OFIFG) == OFIFG); // 如果OSCFault =1

BCSCTL2 = 0X00; //将寄存器的内容清零
BCSCTL2 += SELM1; //MCLK的时钟源为TX2CLK,分频因子为1
BCSCTL2 += SELS; //SMCLK的时钟源为TX2CLK,分频因子为1
}

程序一直在do while里面没有跳出来 是怎么回事?

网友:
IE1 |= UTXIE0;
for(i = 0;i < 15;i++)
{
UART0_TX_BUF[i] = CHK[i];
}
nTX0_Len = 15;
// 设置中断标志,进入发送中断程序
IFG1 |= UTXIFG0;
//**********************************************************************

interrupt [UART0TX_VECTOR] void UART0_TX_ISR(void)
{
if(nTX0_Len != 0)
{
// 表示缓冲区里的数据没有发送完
nTX0_Flag = 0;

TXBUF0 = UART0_TX_BUF[nSend_TX0];
nSend_TX0 += 1;

if(nSend_TX0 >= nTX0_Len)
{
nSend_TX0 = 0;
nTX0_Len = 0;
nTX0_Flag = 1;
}
}
}

按照你的说法 这样能进中断吗?
这是一个书上的程序 我有点糊涂了.
IFG1 |= UTXIFG0 表示uart空闲,他怎么就能触发中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