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V3.41中定义变量的问题

楼主(2006-06-26):
请教在V3.41中定义变量的问题
出问题的代码如下:
#pragma memory = dataseg(DATA16_N)
float fa;
...
我的本意是想把变量定义在非易失RAM中(0x200~5ff),在编译后,从第二句开始就提示如下警告信息:
Warning[Be008]: a #pragma dataseg is active but is not applica××e to this object because it is not _no_init
因为只是警告消息,编译可以通过但是DEBUG后发现变量根本不在这个区域,请问各位高人代码该如何写?谢谢!
信息
because
memory
active

网友A:
请问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B:
加关键字_no_init

网友C:
我想将一个(或者多个)变量定义在指定的地址上,比如象汇编里的 abc equ 0200h 请问在C中可以做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