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确定时1ms

楼主:
请问,用149的Timer可以精确定时1ms吗?我试了下好象误差比较大。

我现在想从IO脚输出2ms高电平,2ms低电平,再输出3ms高电平,3ms 低电平,这样的波形如何实现?

我的想法是把一个IO置位,延时相应的时间,再复位,再延时响应的时间,这样可以实现吗?

网友:
精度和你选用的时钟有关系,实现方法参看定时器工作模式和寄存器部分

网友:
呵呵,麻烦说具体点,我8M和32768的时钟都试过。都不够准确,如果想精确,是选越大的时钟越好吗?

我的程序如下,麻烦看下有什么问题:

TACTL = TASSEL1 + TACLR;
CCTL0 = CCIE;
CCR0 = 1000;
TACTL |= MC0;
CCTL0 &= ~CCIE;
时钟为8M 八分频!

网友:
顶!我也不清楚
不知道咋考虑程序的时间?

网友:
首先Time_A的精确度取决于采用的时钟,如果是采用DCO,在温度、电压发生变化时是会有一定的误差。
做延时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软件延时,一种是硬件延时。如果使用Time_A则是硬件的方式。
采用1M的时钟,那么计数器每计一个数的时间就是1/1M (S)。以此类推计数时间,选择你想要的定时间隔。
你的寄存器定义是采用SMCLK,不知道你SMCLK采用的时钟源是什么。检查你的SMCLK的频率是否正确。你最后一句话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试试这个能不能用,中断函数
...
{
switch(n)
{
case 0:CCR1 += 100;break;
case 10:CCR1 += 200;break;
case 20:CCR1 += 300;break;
}
P1OUT ^= 0x01;
n += 5;
}
里面的数没有计算,估计是需要改的。

网友:
用晶体+定时器中断+IO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