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断函数为什么不能修改全局变量的值

楼主:
定义了全局变量,在中断函数中赋值。在主程序中全局变量的值为何没有变。请各位大侠指教,不胜感激!结果是 ser=0!!!!!
#include <msp430x14x.h>
unsigned char a[6];
unsigned char b[6];
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char pt;
unsigned char ser;
unsigned char flag;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TBCTL = TBSSEL_1 + TBCLR; // ACLK, clear TBR
TBCCTL0 = CCIE; // TRCCR0 interrupt ena××ed
TBCCR0 = 1000-1;
TBCTL = TBSSEL_1 + MC_1;
_EINT();
if (flag==1)
ser=a[3]+a[4];

}

#pragma vector=TIMER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B (void)
{

a[pt]=n;
pt++;
n++;
if (pt==6)
{
flag=1;
TBCCTL0 &=~CCIE;//禁止中断。

网友:
主函数中怎么没有一个无限循环体,如while(1)或for(;;)?

网友:
除了楼上说的那个问题,还有就是pt怎么没有加一个限制,这样pt会无限制的加下去直到溢出

网友:
多谢两位大侠,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把ser 定义在main()函数内部,在用fet仿真时,没有结果。

网友:
除了上面两位指出的问题之外,应该给a、b、n、pt这些变量赋初值。

网友:
ser 定义在main()函数内部,此时ser为局部变量,因为在主函数中没有使用ser,被编译器优化掉了

网友:
数组出界 导致内存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