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初学者关于低功耗得理解

楼主(2006-06-21):
【求助】初学者关于低功耗得理解
各位大侠
我是430的出学者对于低功耗的理解有些不太明白,希望给予指点
1。进入低功耗的4种模式,都是关闭cpu,是不是说,就是不能有程序再运行了啊,知道有中断唤醒才能有程序运行。
2。是不是只要cpu工作就是活动模式,就需要很高的时钟啊
3。用xt2作为主时钟和用dco作为主时钟有什么区别啊
时钟
cpu
初学者
程序

网友A:
CPU活动不一定需要很高的时钟,根据应用场合而定。
LPM4CPU关断,时钟全部禁止,外围模块不工作。RAM和SFR保持。需外部唤醒。
只要CPU关断了,程序就不运行了。需要中断中唤醒或外部唤醒。
XT2是高频时钟,DCO是内部的时钟,区别就在与你应用的场合和工作方式不同的情况下做具体的选择。参看时钟模块部分,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B:
谢谢斑竹
请能具体说明再选择高频作为mclk时,什么时候用dco什么时候用xt2吗,我要用447的片子,8m的mclk,用哪个比较好啊?

网友C:
看你的具体应用了,需要的时钟精度,和预算成本了。DCO是免费的,不用也浪费,不会退钱的。精度要求不是十分苛刻就DCO没问题。

网友D:
那能保证DCO的频率一定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