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求助】降低430芯片功耗的方法?
lalaniu
lalaniu

网友A(2006-06-22):
【求助】降低430芯片功耗的方法?
请教各位高手:
我用MSP430F1232做了个3V电池供电的仪表,但功耗太大(0.8mA左右),故电池寿命极短(不到一个月)国外同类仪表可工作一年以上!
请问:有哪些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430芯片功耗?
谢谢!!
一个新手
芯片
电池
最大限度

网友:
在斟酌一下你的电路,你可以不同的工作模式配合转换,这样功耗就没问题了。

网友B:
我的电路很简单:信号放大器+LCD显示模块+升压型DC/DC+MSP430F1232.
我用到MSP430F1232的:ADC10+1.5Vref+Timer-A中断+DCO(MCLK=SMCLK=800KHz)+32KHz晶振(ACLK=32KHz),且MSP430F1232工作在LPM3下.
不知降低MCLK和SMCLK频率或使用外部32KHz晶振作主频能否降低CPU功耗?但我用了浮点运算,32KHz主频是否太低了?
谢谢!

网友C:
不是你使用到LPM3功耗就一定低,430的功耗低是看平均功耗,如你在LPM3只有1S而工作状态3S的话功耗不见得低。也不是时钟频率低功耗就低。

网友D:
可能你的功耗大部分在信号放大和DC/DC上,cpu不一定消耗多少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