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问题

楼主:
带液晶驱动能力的MSP430,点亮液晶的某段的方法是否和点亮数码管的方法一样.

网友:
点亮液晶的某段的方法和点亮数码管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LCD的驱动是交流电压,而且需要COM端与SEG端之间的电压配合。当这两个电压之间的差值为“零”时,该段LCD被“消隐”,否则该段LCD被“点亮”。

网友:
感谢你的回复.我还是有点不明白.假如某个液晶的某个字段对应的两段是,SEG1,COM1,是不是只要SEG1为高电平.COM1为低就可以了.(假如使用的是MSP430F413它自带液晶驱动).

网友:
你的理解基本上是对的,不过是SEGx和COMx共同作用下,形成一个交变电场(交流电压)使液晶体扭曲(偏转)所致,而非使用直流电压即“高”或“低”电平进行功率驱动而发光的。这与点亮LED某段时,该笔段的阳极或阴极对公共端为直流电压驱动是有区别的。
当然,你硬要把直流电压加载到SEGx和COMx上也能“点亮”对应的笔段,不过时间一长,这个笔段极容易损坏,永远亮了。

网友:
这种带液晶驱动的MSP430是不是只要给SEGx和COMx一个"高"和“低”电平,430单片机就会由硬件本身的在SEGx和COMx形成一个交变电场(交流电压)去点亮液晶的相应的段,而不需要软件去控制来形成一个交变电场(交流电压).

网友:
引用:

这种带液晶驱动的MSP430是不是只要给SEGx和COMx一个"高"和“低”电平,430单片机就会由硬件本身的在SEGx和COMx形成一个交变电场(交流电压)去点亮液晶的相应的段,而不需要软件去控制来形成一个交变电场(交流电压).
比这还要简单,不需要MSP430给SEGx和COMx一个"高"和“低”电平,只需设定LCD驱动电路的工作模式。总的来说,LCD驱动电路的应用还是比较复杂的,要看资料。

网友:
谢谢你的答复.可以提供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吗.非常感谢

网友:
Lierda这里有资料,到主页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