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16好像不能接负电压
???????????

楼主(2006-05-27):
【求助】AD16好像不能接负电压
我将AD16的A0-直接接地,A0+端接上负电压譬如 -0.2V,AD16采样的值为零。好像A0-和A0+不能接负电压,,
郁闷!!!
A0-和A0+的压差最大不能超过+-600mv,A0-和A0+不能为负压,,是不是这样理解的?请指教!
郁闷

网友A:
430不能加负电压,所以的引脚都不能

网友B:
是这样的.我刚打电话问过.速度最快50K,忘了问是一共还是每个通道都可以这么快

网友C:
你用的是哪款芯片?如果用的是ADC12模块,不能接负电压,如果用的是SD16,可以接负电压

网友D:
负电压是相对两个输入端,绝对电压不能有负电压

网友E:
所有pin都不能加负电压的.去看datasheet!

网友F(2006-07-02):
msp430f2013从datasheet上看信号可以到vss-0.1v,但我将A2+接到vss上 A2-接到-40mv的信号上,转换结果为0,
不知道是我理解上有问题,还是我使用不对,如果使用不对还请上传其程序。
我在其他芯片上这样用过,没有问题,也是的 ΔΣ 16位AD转换。

网友G:
问题已经解决了,引脚可以接小于vss的电平,vss-0.1v有点保守,实际测量到vss-0.2v也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