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16A的问题

楼主(2006-06-23):
SD16A的问题
请问SD16A的外部输入是否只能做差分输入,不能做单端输入?还是A0、A1不能单端输入,只能差分输入AD转换?
问题

网友A:
16位ADC属于高精度AD,和8位12位相比,为了去除电源的影响,通常有两点显著的不同:
1、芯片需要有数字和模拟两对电源输入脚;
2、输入通常都是差分输入。
差分输入是16位ADC性质决定,绝大部分16位AD芯片都是这种结构,绝非MSP430的缺点。
事实上,差分输入比单端输入灵活得多,至少多通道差分输入可以接成类似于单端形式,但单端输入无法变成差分输入。

网友B:
可以单端输入,只是精度就会减一半

网友C:
A0,A1做单端输入时,是否必须将A0-,A1-脚接地,A2-A4在SD16AE中设置就可以?A2-等引脚可以另作其他IO口?单端输入,精度怎么会会减一半,差分输入才会减少一半吧?

网友D:
可以内部接地

网友E:
哪个寄存器设置?我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