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kHz输出

楼主:
先请教一下红外的知识:我在实验红外发射和接收功能,接收用标准的一体红外接收头,要求接收中心频率是38KHz的。但我用的红外LED不是成套买的(不知道是什么频率范围的),现在实验发射后,接收头的输出端电压并无变化。不知道是否和频率值有关系。

手头有430f149的板子,想通过430输出一个38KHz的频率直接加到红外发射LED,不知道可不可以实现。有几个问题:
1、我这样做可行吗?
2、430只外接了一个32768的晶震,用内部的DCO能准确输出38KHz吗?
3、如果可以请问如何实现。

网友:
    我想应该是用定时器的比较模式输出PWM波,先不管占空比,但就38KHz,是不是我的时钟必须外接8M的才能实现。但具体怎么做心里没底,哪位大虾给点意见或参考,谢谢!

网友:
用1M SMCLK 给TIMEA 的TACLK,并给CCR0赋值就可以了
CCR0计算如下:1024/CCR0/2=38KHz
你自己求以下CCR0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不是很明白你的公式是什么意思。我照着书上的用下面的公式不知道行不行:
(1/(38*0.001))/(1/(1/1000000))=CCRO。

网友:
呵呵 我也是能帮就帮,希望我有问题了大家也能帮帮我,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_^
我的 是根据书上来的啊
1024是1024K时钟,除以2再除已CCR0就是需要输出的方波频率,
430清华版书上的例子程序很多的

网友:
你太谦虚了,呵呵!
不明白为什么要除2。我用的北航的书,这样如果我用32768的晶震,产生1s延时,不是用公式32768/CCR0=1就行了吗?CCR0=32768。
我用我上面写的那个公式算正好是你的2倍。

网友:
延时可以
但是产生方波的话好象不行啊,你想啊,TIMEA采用增计数模式,到CCR0定时器复位,产生中断,取反,再要到CCR0才取反,所以应该再除以2。

网友:
哦,对了,是我忘了说了,我还得弄个占空比出来,好象是1/3的,这样是不是我再设个CCR1就OK了。
呵呵!CCRO定的就是整个的一个周期了吧!

网友:
这个要看你用什么模式了
我上面说的是用定时器工作模式,CCR0是用作周期寄存器的
CCRx是在比较捕获模式下使用的吧
ms是这样

网友:
引用:

哦,对了,是我忘了说了,我还得弄个占空比出来,好象是1/3的,这样是不是我再设个CCR1就OK了。
呵呵!CCRO定的就是整个的一个周期了吧!
SMCLK=1000,000Hz,CCR0=1000,000/38000-1,CCR1=1000,000/38000/3,UP MODE,OUTMODE_7

网友:
P1.2/TA1|--> CCR1 - 75% PWM
P1.3/TA2|--> CCR2 - 25% PWM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0x0C; // P1.2 and P1.3 output
P1SEL |= 0x0C; // P1.2 and P1.3 TA1/2 otions
CCR0 = 512-1; // PWM Period
CCTL1 = OUTMOD_7; // CCR1 reset/set
CCR1 = 384; // CCR1 PWM duty cycle
CCTL2 = OUTMOD_7; // CCR2 reset/set
CCR2 = 128; // CCR2 PWM duty cycle
TACTL = TASSEL_2 + MC_1; // SMCLK, up mode

_BIS_SR(LPM0_bits); // Enter LPM0
}

这是空占比的一个例子 ,你稍作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
输出已经没有问题了,还有一点不明。如何控制定时器输出的开/合,因为不想让其一直输出。
我可以通过其对应的输出端口的开/合来控制吗?

网友:
好了,输出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
但新问题又来了,我用一体化的红外接收头接收,可接收头的输出用示波器测不到波形。算是题外话,有熟悉红外工作原理的请指教!

网友:
我也正在做红外的实验,38K的方波还没有弄出来,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程序有问题吗?主要是我不能选择MCLK!
#include "msp430x41x.h"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FLL_CTL0|=XCAP14PF;
TACTL=TASSEL1+TACLR;
CCTL0=CCIE;
CCR0=14;
P1DIR|=0x02;
TACTL|=MC0;
_EINT();
for(;;)
{
LPM3;
_NOP();
}
}

#ifdef __IAR_SYSTEMS_ICC__
#if __VER__ >= 200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else
interrupt[TIMERA0_VECTOR] void Timer_A (void)
#endif
#else
interrupt[TIMERA0_VECTOR] void Timer_A (void)
#endif
{
P1OUT^=0x02;
}

网友:
楼上的你好:
我也在做红外的测试,想请教你如果我发射端直接发38K的频率而不加数据进行调制,然后通过LED发出,那样我的红外接收头的输出是否能接收到相应的频率。
你说的不能选MCLK是指TIMER_A吧,TACTL=TASSEL1选择的应该是SMCLK,有些书写的不对,我用的北航的书就错了。后来看DATASHEET才发现。你再试一下吧!

网友:
引用:

先请教一下红外的知识:我在实验红外发射和接收功能,接收用标准的一体红外接收头,要求接收中心频率是38KHz的。但我用的红外LED不是成套买的(不知道是什么频率范围的),现在实验发射后,接收头的输出端电压并无变化。不知道是否和频率值有关系。

手头有430f149的板子,想通过430输出一个38KHz的频率直接加到红外发射LED,不知道可不可以实现。有几个问题:
1、我这样做可行吗?
2、430只外接了一个32768的晶震,用内部的DCO能准确输出38KHz吗?
3、如果可以请问如何实现。
我前几天刚做完这个试验,在这里感谢张冲老哥的帮助!
1。不必一定要38k,直接用aclk(32768hz)都可以,然后再利用脉宽调制。
2。接受头市场上有3v的这点对于430很好用!
3。我测试了功耗接收端700u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