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脉冲输出

楼主:
请教各位,我现在要用msp430f135把一个计算后的流量值通过脉冲传输,比如设置为一个脉冲代表1升,二次仪表通过计数脉冲数来得到流量值,我一时不知怎么做?用定时来设置一个I/O口输出高低电平来实现,还是用PWM输出实现,还是还有别的办法???有做过的朋友不妨指教一下???

网友:
1.可以直接根据你的流量的总量,用io口来输出脉冲。此种情况下,输出脉冲频率比较低的。但是精度高,不会出现丢脉冲的现象(因为你1升输出一个脉冲的话,脉冲频率应该不高的吧)。
2.也可以采用定时器,根据你实际要输出的频率,确定半波周期,用定时器来控制电平翻转。
3.也可以用pwm,也需要算好周期

网友:
第2,3两种方法实现容易,但是定时精度要求高吧,即周期随着流量的变化而变化的。第1种方案我有点不太明白,就是判断流量总量的进位输出脉冲吗?比如总量是7位这样显示(123456.7),当6这一位有进位时,就表示流量达到1升了,这时在I/O口输出脉冲吗,这样理解对不对?还是别的方法实现?

网友:
2,3两种,要根据实际的流量,实时更改周期。
1种,这个自由度比较大的啊,可以根据你说的,个位数加一次,就输出 一个脉冲

网友:
1、用一个计时器,比如TA,做发送周期,循环进入中断,比如中断周期为ta=0.1s。
2、再用一个计时器,比如TB,做发送波特率,比如位发送波特率为b=100,即TB中断周期为0.01s。
3、每次TA中断时,先读流量数,再开TB中断,并且使能总中断。
4、在TA中断服务程序里,对比前后两次的流量值,比如34.5,四舍五入后,将这个数用TB的周期(波特率)进行减计数,减一个数,发一个脉冲,直至不够减或下一个TA中断来到(因为使能了总中断,会发生TA中断嵌套)为止(同时停止TB计数并清除TB中断标志)。根据实际情况设计好TA及TB的中断周期,尽量避免TA中断嵌套(溢出)。
5、发脉冲,用P口输出就行,用电阻拉高(或拉低)。
6、最大周期流量为ta*b(升)。

网友:
谢谢解答,我又遇到一问题,就是我的定时器不够用了,我的TA已用作定时一秒读取捕获的原始脉冲数,TB作为PWM输出,现在看来只有TA还可以定时比如0.1s,但是TB是没法用了,因为PWM输出周期是不能变的,这样是没法实现定时0.01s了,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各位再指点一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还有WTD可用,只是其定时量比较单一,只有少数几种选择。
这样可以不:用软件设计出合适的定时量(用语句循环),每循环一次,就进行一次减计数,通过P口发出一个脉冲。这样可以通过调整循环量值来达到改变计时时长的目的。

网友:
谢谢指教,我试试看!

网友:
我用软件定时做,在主循环中定时发送脉冲,但这样系统就没有时间做瞬时流量的补偿计算和显示了,这时显示数据就不对了(我一秒钟刷新一次显示),还望各位再出出注意,这个定量脉冲到底如何输出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