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30的SPI接口与74HC595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6-05-16):
【求助】430的SPI接口与74HC595通信的问题
我用430169的SPI总线与74HC595相连,总共有4片595,它们之间级连.
数据静态显示.从异步串口接收的数据通过SPI口发送给595显示出来.
这中间的过程我不太清楚,尤其是怎么样把四位数据发送给595并显示这部分? 请路过的各位有识之士给小弟解答下!拜托啦!
undefined
undefined
数据
接口

网友A:
大早上来到没看见有人留言啊,大家看了给点意见嘛.顶上来!

网友B:
上午大家这么活跃,麻烦给小弟解答下吧,拜托了,现在真的很急啊

网友C:
你最好产、先把电路图拿出来看一下,这样才知道怎么做啊

网友D:
引用:
上午大家这么活跃,麻烦给小弟解答下吧,拜托了,现在真的很急啊
HC595芯片硬件如果正确级连了,SPI口发送的数据就从第一块芯片的14脚(SI)输入,SPI口发送的数据以4片HC595的8位显示代码为一组数据(4×8bit)连续输出数据就锁存在4片HC595芯片中了,同时连接在HC595并行输出(QA~QH)的LED显示段(共阳)为低电平也就亮了。
问题是你要正确连接各HC595的级连端(“QH'” 9脚)、使能端(“G”非 13脚)、锁存端(“RCK” 12脚 与SCK端反相同步)。
关键是软件和硬件的协调你一定要看懂HC595的真值表和时序图!!

网友E:
引用:
HC595芯片硬件如果正确级连了,SPI口发送的数据就从第一块芯片的14脚(SI)输入,SPI口发送的数据以4片HC595的8位显示代码为一组数据(4×8bit)连续输出数据就锁存在4片HC595芯片中了,同时连接在HC595并行输出(QA~QH)的LED显示段(共阳)为低电平也就亮了。
问题是你要正确连接各HC595的级连端(“QH'” 9脚)、使能端(“G”非 13脚)、锁存端(“RCK” 12脚 与SCK端反相同步)。
关键是软件和硬件的协调你一定要看懂HC595的真值表和时序图!!
我的原理图传不上去,应该是没问题的,从网上借鉴的别人的. 现在理解的差不多了,我的问题是如何用SPI总线一下发送4×8bit数据?SPI在发送时一次只能发一个字节啊.这中间要用到发送完成的中断吗?

网友F:
晕!连续发4次不就4个字节吗?

网友G:
引用:
晕!连续发4次不就4个字节吗?
呵呵!小弟我是刚接触单片机,多好多东西都是一知半解的.见笑了!
每次发完要检验下吧,检验如果发完了就再接着发下一个字节是吧

网友H(2006-07-11):
while ((IFG1 & UTXIFG0)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