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 怎么定义串口 并把数据给串口!

楼主:
请问大家 怎么定义串口 并把数据给串口!
能帮我写段这个程序吗?谢谢
lovemewxg@sina.com

网友:
用的那个单片机。一般情况是根据说明写制定的串口寄存器就可以定义串口。
至于把数据给串口一般是写数据到串口的发送寄存器发送数据,读接受寄存器接受数据。
不同型号的单片机,寄存器的名字不尽相同。

网友:
直接使用例子程序!

网友:
大家给看下我这段串口定义的程序哪有错呀!!!
    bis.b #030h,&P2SEL ; P2.4,5 = USART0 TXD/RXD
    SetupUART0 bis.b #UTXE0+URXE0,&ME1 ; Ena××e USART0 TXD/RXD
bis.b #CHAR,&UCTL0 ; 8-bit characters
mov.b #SSEL1,&UTCTL0 ; UCLK = SMCLK
mov.b #06Dh,&UBR00 ; 1MHz 9600
mov.b #000h,&UBR10 ; 1MHz 9600
mov.b #003h,&UMCTL0 ; Modulation
bic.b #SWRST,&UCTL0 ; **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
bis.b #URXIE0,&IE1 ; Ena××e USART0 RX interrupt
mov.b #01h,&TXBUF0

网友:
哦!忘了告诉大家我用的是MSP430FG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