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断点可以设几个

楼主(2006-07-14):
IAR断点可以设几个
我在用IAR时,如果不使用“虚拟断点”程序只能单步运行,如果使用“虚拟断点”好像只能设一个,如果设多个程序就无法运行。不知哪位大侠可以给予指点
断点
程序

网友A:
什么是 "虚拟断点"?
俺只知道断点,俺只设置过小于等于3个的断点.

网友B:
老兄怎么设的啊,我在project中的option设,如果DEBUGER中不添加“Virtual intrupt”,就根本设不了3个

网友C:
我最多设过三个。好像在多就不能了

网友D:
和具体的芯片有关,不同的芯片断点数是不同的

网友E:
请问设3个,都是硬件断点还是虚拟断点。我还没太搞明白它们之间的区别

网友F:
硬件断点一般芯片为2个,F13为3个,最多8个(F15/16)
所谓的确虚拟断点只是在断点与断点间只能单步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