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妹求助各位帮忙看看程序

楼主:
小妹初学MSP430,所编程序无法调试,跪求各位帮忙看看.
调试时候出现错误如下: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cstart_init_zero" referred in Untitled1 ,祝好人一生平安.
附件:原程序

网友:
我用软件模拟运行倒没有出现你遇到的错误,但我发现你在Init_TimerA()里面就把CPU关掉了,不知后面的程序如何运行?

网友:
因为定时器A定时有限,如果采用延时则太费资源,我在定时器里设置中断,只在第一次中断来临之时进行转换存储,中断到来之后只进行定时功能。等待中断间隙自然进入低功耗。
为什么楼上没有出现类似问题?是否我的软件设置有问题?能否麻烦把您的设置告知?感激不尽了

网友:
搞了那么多变量,Flash 操作可以定义一个 Struct 嘛

网友:
struct 怎么擦除?

网友:
有必要用 INT型吗?
CPU关掉也不是不可以,你可以用LPM3之类的呀
你的程序是可以通过调试的呀

网友:
我在同学的机子上试过,第一次能调试,第二次就不行了。无法进行调试,所以我的程序肯定存在很多问题,多谢各位建议。

网友:
那个 错误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cstart_init_zero" referred in Untitled1 始终存在,不知道出在哪里,我也看不懂

网友:
compile的时候没有错误,错误是在make的时候出现的,不知道怎么搞的。拜托大家帮忙

网友:
value=*((char *) 0x1080);

//---------------------------
//子程序:写FLASH
//---------------------------
void write_SegA (char value)
{
char *Flash_ptr; // Flash pointer
FCTL2 = FWKEY + FSSEL0 + FN0;
Flash_ptr = (char *) 0x1080; //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FCTL1 = FWKEY + ERASE; // Set Erase bit
FCTL3 = FWKEY; // Clear Lock bit
*Flash_ptr = 0; // 哑写入删除后Flash段
FCTL1 = FWKEY + WRT; // Set WRT bit for write operation
*Flash_ptr = value; // Write value to flash
FCTL1 = FWKEY; // Clear WRT bit
FCTL3 = FWKEY + LOCK; // Reset LOCK bit
}

网友:
多谢多谢,我已经可以调试了,另外感谢楼上的告诉我擦除方式,省得我弄这么多变量了,我移除了程序,就不献丑了。再次感谢!!!